s7-200 cpu222 modbus通信

楼主(2016-07-01):
求各位大神指点!怎么如何实现modbus通信

网友A:
要实现Modbus RTU通信,需要STEP 7-Micro/WIN32 V3.2以上版本的编程软件,而且须安装STEP 7-Micro/WIN32 V3.2 Instruction Library(指令库)。Modbus RTU功能是通过指令库中预先编好的程序功能块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实现Modbus RTU通信,需要STEP 7-Mi...

这个我知道,就是cpu222只有一个485口,我下载完程序,然后改连主站,结果无法通信,我想知道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B:
把开关拨到:“stop”状态就能重新跟主站连了 。因为你通过库指令把cpu222唯一口,也就是FPORT0口通讯协议变为modbus,而你跟上位机或主站连的通讯协议可能是PPI或MPI.

建议使用合信PLC,百分百兼容西门子,本机集成三个通讯口,(以太网口也有),不再为少通讯口而烦恼,价格上在小型PLC中有绝对优势

请联系我18062045935

.

网友C:
有问题可以查阅系统手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可以查阅系统手册啊

系统手册上怎么会有这种时间问题的解决方案啊,只说了10是指从站功能未使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有问题可以查阅系统...

显示错误代码10,从站功能未使能,那你就看看从站使能EN有没有被使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怎么查看有没有使能啊,硬件使能还是软件使能?

网友C:
你程序里面的  从站指令MBUS_INIT 的EN端就是使能端,一般是要用SM0.1接通,即初始扫描时接通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程序里面的  从站指令MBUS_INIT 的EN端就...

这个肯定使能了啊,你看主题的图,不然怎么会显示10,啊

网友D:
可以的,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E:
因为你通过库指令把cpu222唯一口,也就是FPORT0口通讯协议变为modbus,而你跟上位机或主站连的通讯协议可能是PPI或MPI.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你通过库指令把cpu222唯一口,也就是FPORT...

恩,和上位机连的是PPI,怎么切换成modbus呢?

网友F:
楼主:

你使用的modbus主站什么?(具体说说)

你CPU224唯一的通讯口与那个modbus主站相连了,那么你主贴里面监控到的网络2又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使用的modbus主站什么?(具体说说)你CP...

我用s7-200 smart做主站,图是我拔掉PPI线之前,下载好程序监控的时候的过程,下好程序之后拔掉PPI线,然后将RS485口与主站的RS485口相连,进行modbus通信,可是结果没反应。

网友G:
“stop”状态就能重新跟主站连了 。因为你通过库指令把cpu222唯一口,也就是FPORT0口通讯协议变为modbus,而你跟上位机或主站连的通讯协议可能是PPI或MPI.

网友H:
可以看看modbus主站所占用的VB存储区有没有和程序使用的存储区冲突,重新分配下存储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看看modbus主站所占用的VB存储区有没有和程序...

这个我试过了,没问题。主要是就一个RS485口,我下载完程序在拔掉进行modbus通信,等通信结束后,在重新用PPI监控V寄存器数据,这样是不是不合理?或者说在插拔的时候需要对他进行特殊的设置?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可以看看modbus...

当定义这个口为modbus通信后,编程口就被自定义了,通讯协议就被改了,再用PPI监控的话应该不行了吧?只能在停止状态连接PPI线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所以,我是等通信结束后才重新用PPI监控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ca...

通信是一直在通信的吧,什么时候通信结束啊?得CPU停止才结束吧!CPU停止的话你还监控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首先通信结束了,寄存器是可以保存数值的,结束后拔掉与主站相连的RS485口,重新连接PPI,然后不就可以监控寄存器数值了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ca...

嗯只是看寄存器的值是可以的,CPU运行状态看不了,得在STOP状态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可是查看的结果是,根本寄存器值都没变,也就是说modbus通信是无效的。你说这问题会出在哪里呢?我感觉在拔掉PPI电缆,连接主站的过程中应该需要设置什么才能进行modbus通信,而我没有任何其他操作,所以modbus通信无效。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I:
不需要用PLC本身的功能块,编写一下主程序,设置好地址,写好协议,例如:01地址位,02功能码,数据位,波特率,校验方式等。同样上位机需要编写对应的应答协议,在子程序里面加上数据收发的指令块,只要协议对应,下位机给上位机发送数据,上位机就有应答。提供一个简单的modbus通讯的思路,望参考。

网友J:
27684321.13

网友K:
主站和从站恶程序分别编程,下载程序时候必须把PLC处于停止位置,否则下载会提示链接失败,程序实例看看西门子系统手册,很详细的,主要是认真仔细就可以了

网友L:
不错,的确很有用,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N(2016-08-16):
 要实现Modbus RTU通信,需要STEP 7-Mi...

网友O(2018-07-09):
支持用modbus通信,但是不可能同时使用程序监控,执程序监控的时候说明MODBUS指令没有正确执行。图上只有执行指令,没有初始化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