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报警4110,4151,4099,1680

楼主(2016-07-01):
大家帮我看一下,发生报警重启之后可以解除,搬运几个就又会报警,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不切换成中文(转换+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切换成中文(转换+区域)

中文不支持

网友B:
是DX100还是DX200的

网友C(2016-10-03):
提示你碰撞传感器动作了,你自己确认一下轨迹、及相关的传感器,或I/O单元的DC24伏电压电否正常。

网友D(2016-12-08):
还真不知道。。。。。。。。。。。。。。。

网友E(2017-06-03):
示你碰撞传感器动作了,你自己确认一下轨迹、及相关的传感器,或I/O单元的DC24伏电压电否正常。

网友F:
应该故障没彻底解决啊

网友G:
提示你碰撞传感器动作了,你自己确认一下轨迹、及相关的传感器,或I/O单元的DC24伏电压电否正常

网友G(2018-01-20):
传感器动作,仔细排查传感器接头。校准程序

网友H(2018-02-19):
不够积分,凑个积分,谢谢。

网友I:
谢谢前辈分享

谢谢前辈分享

谢谢前辈分享

网友J(2018-10-20):
1680 通用 I/O保险丝断线(伺服) EAXA21 基板 ( 异常 ) (1) 请重新接通电源。

(2) 再次发生警报时,请更换EAXA21基板。更换基板之前,请保存CMOS.BIN,以备不时

之需。

网友J:
4099 24V 电源异常 (YPS 电源 )

YPS21单元 ( 异常 ) (1) 请重置警报。

(2) 再次发生警报时,请重新接通电源。

(3) 再次发生警报时,请更换下列单元。

・YPS21单元

短路・接地 (1) 请重置警报。

(2) 再次发生警报时,请确认以下插头的24V电源连接状态,有无发生短路•接地。

・YFC22-CN219(81,82,92,93 : +24V2U3)

・YFC22-CN219(83,84,94,95 : 024V2)

・YIO-CN306,CN307,CN308,CN309

网友J:
4110 振动传感器运转

振动传感器 ( 运转 ) 振动传感器正在工作。请从“机器人”菜单中选择“超程&振动传感器”,显示超

程&振动传感器画面。并在此画面中解除。此后,可通过轴操作进行回避动作。

保险丝 ( 异常 ) (1) 请重置警报。

(2) 再次发生警报时,请更换YSF22基板的保险丝,并重新接通电源。

线缆 ( 异常 ) (1) 请重置警报。

(2) 再次发生警报时,请确认下列线缆•插头的连接•插入状态。

・YSF22 基板 -CN214, CN215

・EAXA21 基板 -CN511

YSF22 基板 ( 异常 ) (1) 请重置警报。

(2) 再次发生警报时,请更换YSF22基板。更换基板之前,请保存CMOS.BIN,以备不

时之需。

EAXA21 基板 ( 异常 ) (1) 请重置警报。

(2) 再次发生警报时,请更换EAXA21基板。更换基板之前,请保存CMOS.BIN,以备不

时之需。

网友K:
先看看有没有干涉,然后查一下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