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制香机分配器出现了故障怎么办?

楼主(2016-07-01):
当制香机分配器出现了故障怎么办?

1、操作分配器时,由“中立”到“浮动”位置应迅速平稳,以免在越过:“降压”位置出现油压波峰等现象;“提升”后应靠“自动跳位”回至“中立”位置,“压降”后立即抬手使其滑阀靠回位弹簧复位,以防安全阀经常打开,系统压力提高,影响使用寿命(以上以FP175A为例)。

2、对液压油应经常检查,定期更换,保持用油清洁。

3、要没有检查压力试验设备的情况下,不允许去掉铅封,进行安全阀压力和滑阀自动跳位压力的调整,以防调值有误,影响正常使用或系统超载。

4、故障应仔细分析,排除方法:

现象:分配器零部件接合处漏油、渗油
原因:密封圈或垫片损坏;螺钉或螺母松动
排除方法:更换密封圈、垫片、拧紧螺钉、螺母。
现象:系统突然无压力
原因:回油阀在打开状态卡住。
排除方法:拆开回油阀,检查、清洗,装后检查有无卡滞现象。
现象:安全阀压力过高
原因:安全阀松动
排除方法:在有检验调试设备的情况下拆检、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