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ben 锯 语句表 改梯形图

楼主(2016-07-01):
求助 Giben 锯切线 S7原始程序是语句表,而且不允许转换梯形图(内部设定),现在我想自己尝试转换梯形图,现在请大神帮忙解惑!

求指教!

 1、程序段1 中的//是什么意思啊?

 2、//后面的说明可以理解为梯形图中每段的注释么?

 3、我尝试了一下把这个语句表段1直接转换梯形图转换不了,但是我把每个//分格的改成梯形图的一段就可以转换梯形图,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语句表//在梯形图里面为分隔段落?

 4、请教Giben的厂家给的PLC原始程序转换不了梯形图,是没有权限么?还是什么地方有设置?我把程序复制到新建的项目中才可以转换梯形图。

网友A:
同学,你要学习STL语言,为啥要转成Ladder

网友A:
1、程序段1 中的//是什么意思啊? (注释)

 2、//后面的说明可以理解为梯形图中每段的注释么? (一个Network的注释吧)

 3、我尝试了一下把这个语句表段1直接转换梯形图转换不了,但是我把每个//分格的改成梯形图的一段就可以转换梯形图,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语句表//在梯形图里面为分隔段落?

(实际上你是把一段正好可以转成Ladder的STL代码,放在一个Network里,所以可以转换成功

)

 4、请教Giben的厂家给的PLC原始程序转换不了梯形图,是没有权限么?还是什么地方有设置?我把程序复制到新建的项目中才可以转换梯形图。

(这个好像没有权限,主要是STL的写法可以满足转换的规范)

楼主(2016-09-05):
引用 网友A:
同学,你要学习STL语言,为啥要转成Ladder

引用 网友A:
1、程序段1 中的//是什么意思啊? (注释) 2、/...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