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无显示

楼主(2016-07-01):
请教各位大神西门子s7-200 的电源被烧,更换了top247 和R814 0.39欧的电阻 pc 123 光耦  以及a431 芯片 还是无输出,请问还可能哪里有问题,顺便讲一讲电路图吧,才入行的新手,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新的,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