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帖,小问题,老手解答

楼主(2016-07-01):
目前接触项目不对,想对事件测量做一点确认,如图,老手们帮忙解释下,五种情况有什么区别,多谢

网友A:
介绍的很清楚呀,就是数据如何变化才能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的很清楚呀,就是数据如何变化才能动作。

我的理解是正跳变是为1,执行一次;负跳变是为0,执行一次;正负跳变为1到0 的脉冲;负正跳变为0到1的脉冲;这两点指的脉冲;改变是就是有改变执行一次。这样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