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16-07-01):
最近买了一个震动传感器,是485通讯的,连接到台达PLC后的通讯程序怎么写,如何采集震动冲击能量数据?请大婶们帮帮忙。。。

网友A:
根据你传感器通讯格式编写。

网友B(2016-09-01):
我 也需要  刚拿到  还不知道怎么写  扭矩传感器采集到信号到04AD模块

网友C:
若果是标准的modbus通讯就用modwr命令读取,如果是自由协议就用rs指令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