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断电后断电储存器数据全乱了

楼主(2016-07-01):
松下PLC断电后不久,马上上电,断电保持型数据不会乱,但是断电半个小时后再上电,断电保持型数据就会全乱了,都变成几百万,几千万的数据 ,我的断电保持型设置为DDT30000到DDT32100。后来我换了个PLC,但是还是一样,如果是我程序有问题为什么断电后马上上电没问题,而断电久了后就会乱了呢

网友A:
要么你再换个PLC试试!

楼主:
用的是FP X60T PLC

引用 网友A:
要么你再换个PLC试试!

网友B(2016-08-22):
两个办法:1加松下电池。2设置断电保持区从32710到32765(系统默认的不需要电池可保持区),你设置的DT30000到32100不在这个范围

网友C:
加电池,不加电池过一段时间就会清0

网友D:
没电池!加个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E(2016-09-23):
断电保持型寄存器是否在电容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才不会丢失?

网友F(2017-02-15):
我只遇到过清零的,还没试过乱的,只是太长时间没用的原因

网友G(2017-06-22):
没电池!加个电池就可以了,又或者是电池快没电了,换个电池。

网友H(2018-01-09):
1,加松下电池,设置系统寄存器设置里面的寄存器保持起始地址。

2,设置断电保持区从32710到32765(系统默认的不需要电池可保持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加松下电池,设置系统寄存器设置里面的寄存器保持起始...

网友J(2018-08-03):
你这是什么PLC,PLC不一样,能保持的寄存器的范围不一样啊

网友K:
如果更改的数据寄存器的黙认保存范围。需要增加一个电池。具体看是什么型号PLC

网友L(2019-07-10):
看手册看手册看手册,最权威的就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