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断电后断电储存器数据变成很大的数值

楼主(2016-07-01):
松下PLC断电后不久,马上上电,断电保持型数据不会乱,但是断电半个小时后再上电,断电保持型数据就会全乱了,都变成几百万,几千万的数据 ,我的断电保持型设置为DDT30000到DDT32100。后来我换了个PLC,但是还是一样,如果是我程序有问题为什么断电后马上上电没问题,而断电久了后就会乱了呢

网友A:
提问的技巧啊! 问问题都不会,唉!  就你这闷头闷脑地问,谁能解答啊! 就象你生病了然后去医院,就告诉医生说我不舒服, 然后就指望医生能治好你呢?

1,你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2,你的PLC加了扩展电池了吗?

3,你设置的掉电保持区域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问的技巧啊! 问问题都不会,唉!  就你这闷头闷脑地...

不好意思,新手,我的PLC是松下FPX C60T,PLC没有加扩展电池,以前也不需要加啊,掉电保持区区域为DDT30000到DDT32100,数据都在保持区内

网友A:
你的设置根本就不在保持区内! 看看以下内容吧

如果是FP-X系列的,C型加上电池可以保存所有的DT,不过需要在编程软件里进行设置。

如果不加电池C型和L型(L型本来就不能加电池)一样可以保持:计数器16点(C1008-C1023),内部继电器8点(WR248-WR255),

数据寄存器55字(C14:DT12230-DT12284,C30/C40/C60:DT32710-DT32764)。

如果是FP0系列的,DT保存为最后8个字。

如果是FP0R系列的,C10、C14、C16的备份区域为:C1008~1023 (C 接点、EV 过程值),R2480~255F,DT12000~12314。

C32、T32的备份区域为:C1008~1023 (C 接点、EV 过程值),R2480~255F,DT32450~32764。

松下PLC型号比较多,具体要看PLC的用户手册,里面有详细说明。

楼主:
谢谢了,你说的原因是对的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置根本就不在保持区内! 看看以下内容吧如果是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