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忘记了密码

楼主(2016-07-01):
这两天用PLC下程序的时候,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设置了密码,然后下载程序到S7-1200时需要密码,即便是需要让CPU换到"stop"状态也不行。求助怎么清除密码,谢谢

网友A:
如果忘记 PLC 密码,您必须清除 PLC 存储区,重新载入程序。清除 PLC 存储区使 PLC 进入 STOP(停止)模式,并将 PLC 复原为工厂设置的默认值,PLC 地址、波特率和实时时钟除外。
欲清除 PLC 中的程序:

1. 选择 PLC > 清除叄–lear)菜单命令,显示“清除”对话框。

2. 选择所有的复选框,并点击“确认”按钮核实采取的措施。

3. 如果密码已被配置,STEP 7-Micro/WIN 会显示一个密码验证对话框。欲清除密码,在密码验证对话框中输入 CLEARPLC,继续执行“全部清除”操作。(CLEARPLC 密码不区分大小写字母。)

“全部清除”操作不从存储卡中拆卸程序。因为存储卡存储密码和程序,您必须重新对存储卡进行编程,才能拆卸丢失的密码。

网友B:
如果忘记了之前设定到S7-1200的密码,通过“恢复出厂设置”无法清除S7-1200内部的程序和密码,唯一的清除方式就是使用存储卡。步骤如下:

1. 将S7-1200设备断电。

2. 插入一张存储卡插到S7-1200CPU上,存储卡中的程序不能有密码保护。

3. 将S7-1200设备上电。

S7-1200上电后,会将存储卡中的程序复制到内部的FLASH寄存器中,即执行清除密码操作。

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插入一张全新的或者空白的存储卡到S7-1200CPU,设备上电后,S7-1200CPU会将内部的存储区的程序转移到存储卡中,拔下存储卡后,S7-1200CPU内部将不再有用户程序,即实现了清除密码。

存储卡中的内容可以使用读卡器清除。

注意:

1. 不要格式化存储卡。

2. IP地址并不能被清除。

3. 插入空白存储卡后,内部装载存储区的设备组态、用户程序和任何的强制值被复制的存储卡中(即便是原来CPU内容为空也是如此)。存储卡此时成为一个包括之前存储在内部装载存储区的数据的程序卡。复制完成后,内部装载存储区被清空。如果插入的不是空白卡,内部装载存储区将不被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忘记 PLC 密码,您必须清除 PLC 存储区,重...

请问下如何清除存储区,你发的这个我在西门子论坛上面也看到过,但是不知道如何完成清除存储区,使CPU进入STOP状态,如果可能的话,麻烦附上图例说明,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忘记了之前设定到S7-1200的密码,通过“恢复出...

是学校的PLC实验室,,,然后那个S7-1200上没有内存卡,型号是1214C DC/DC/DC。。请问下这种情况还有什么情况解决?还有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CPU被锁住,,,因为我记得我那天是做WEB实验的时候,有一个是输入登入密码的地方(login),但是我笔记本卡住了,就用U盘拷文件到实验室台式电脑上,,结果坑爹了,U盘中毒了,后来连带笔记本也中毒了,最后就发现下程序进去的时候,就提示要输入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