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绝对值伺服电机参数设置

楼主(2016-07-01):
求教各位大神:

    安川 绝对值式伺服电机驱动时参数设置步骤及方法!

网友A:
回楼主:找本伺服驱动器使用说明书,你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网友B:
我也没有,不过,请到官网下载

网友C:
主要看你怎么用,然后根据你想要的功能设置相应的参数。绝对值参数有几十个,难道要都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