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控制信号的接线方法?在线等
斑驳、时光

楼主(2016-07-02):
plc用的是欧姆龙,CP1E-N20DT-A,伺服用的是国产的新牌子,禾川的,先X3系列,750w的,第一次用,又是初学者,对于伺服了解不多,请大家指点。

请问必须要接线的端子有哪些?我已知的是4,9,10,26,27,30,31是必须要接的,其他端子的功能还有作用都是什么?

我跟大家说一下工作流程,大家给些建议。

流程如下

只用一伺服电机,控制棍棒传动,把物料送到一定位置,然后停止,到位置后,由电磁阀控制的模具下降,完成切割,模具升起,棍棒传动继续向前,周而复始工作。

流程倒是不复杂,只是第一次接触,入门很难,希望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图片是驱动器CN1接线图,伺服的说明书我也有,我也上传在附件中,请大家帮忙看看。

不会插入图片,图片都在附件内。麻烦各位。

另外如果能根据工作流程,给出需要用的信号也可以。

斑驳、时光

网友:
大婶呢 请帮助 快来人啊啊

斑驳、时光

网友:
手动置顶一下子 手动置顶

网友A:
欧姆龙的操作手册,里面有很详细的程序,变一变就可以用了,很简单的,可以加我Q294804913,

网友A:
1+3+28+29----+24V,2+12+9+10+40-----0V,4----励磁输入,5---报警清除输入,27----脉冲输入,31------方向输入,41-----伺服Z相输出,22------伺服报警输出。26+30可以不接的,那个是接5V信号用的

网友B(2018-04-08):
很好的东西值得学习·····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D(2018-06-08):
感谢楼主分享,感谢共享知识

网友E(2018-12-20):
禾川伺服驱动SV-X3EA040A-A
禾川电机在要求自动化、高速化、高精准化,便利性的新一代制造业的所有领域中,SV系列伺服提供了最佳的解决方案。
禾川驱动系列,开发设计行业内最小体积的带操作面板伺服驱动器,实现行业内带操作面板伺服驱动器最小的体积。输入输出脉冲最大4Mpps的定位指令分辨率,高对比度的液晶显示,更多的人性化设计集成。单相/三相AC220电源输入。
在线惯量识别|在线自动增益|制振&共振控制
控制模式动态切换|齿轮比增益切换|断电动态制动
全闭环功能选配|16位AD模拟量选配|CANOPEN总线选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