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职称论文想写书本型变频器的优势,求资料与论文角度

楼主(2016-07-02):
中级职称论文想写书本型变频器的优势或特点

找了半天发现没什么好的角度,网上也没有资料

包括西门子6SE70,施耐德ATV32,三菱TMD-10E2WM

求各位大大们帮忙看看有什么内容好填充的

网友A:
根据自己的使用经验,总结总结,比上网抄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自己的使用经验,总结总结,比上网抄好多了。

就是自己写不了那么多字。。

网友B:
如果是中级职称论文,变频器应用要通过特殊设置解决运行中的问题,这应该是最起码的;应用变频器的简易PLC功能;应用变频器的PID调节组成闭环控制系统;......。仅仅论述变频器的优势、特点中级论文可能通不过。

网友C:
感觉选题有些简单不好发表呀!(后来我发现这个选题如果手里的实际案例多就好办)。找不到更具挑战性的选题了吗?还是已经找到路子了?

首先下载一些书本式变频器厂家的介绍,西门子6SE70,施耐德ATV32,丹佛斯VLT2800等都是比较成功(日系还是不要写为好),实际案例也比较多。国产的选一些主流的、比较专注于技术的品牌。还要与当下红得发紫的机器人扯上关系,工业4.0也要提一下。

至于角度,我觉得可以从变频器发展这条线来开始写,产生书本型变频器需求的历史背景,大量案例论述工程应用效果,总结出优缺点,变频器的物理构造,国产书本型变频器的发展,有限未来的展望。

书本型变频器应用的环境,必定是多机系统,自然就牵扯到了现场总线,还有共直流总线节能的问题,,,

你自己去头痛吧!

网友:
本来以为选个简单点的题目会比较好些,后来才发现资料太少没什么好论点

主要是时间太紧,换题目得重新开始   来不及了

变频器发展感觉可以写蛮多东西的,谢谢!

引用 网友C:
感觉选题有些简单不好发表呀!(后来我发现这个选题如果手...

网友D:
我们这边中级,只要写个工作总结之类的就可以了,不用发表的,高级要发表,又要答辩。

网友E:
单独写个优势,特点,好像不能算是中级的论文吧。

这点东西充其量也就是个论文的绪论部分或者是行业背景介绍部分。

网友F:
怎么?现在写技术论文和报告都像做政治局报告似的。技术只要一个问题深入就可以写一篇论文或报告。那种综述和报告不是小人物可以写的。看来是部级领导了。

网友E: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7/679184_1.shtml

看看这个论文吧。也是变频器方面的。

网友G:
         论文的题目越简单越好,越小的问题--描述仔细越容易过,不要过多的理论描述,实际应用问题及解决办法最好了

网友H:
结合实际情况,具体说明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和应用效果。

网友:
对,我们这也不需要发表,主要是总结归纳就好了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边中级,只要写个工作总结之类的就可以了,不用发表...

网友I:
根据自己的使用经验,总结总结

网友J:
你这题目太大,泛泛而谈,难出新意,真要的话选国产变频器的应用会更简单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根据自己的使用经验,总结总结,比上网抄好多了。

网友M:
建议自己亲自做一个项目,这样好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