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富士触摸屏通信超时怎么回事?

楼主(2016-07-02):
三菱PLC Q系列,触摸屏富士V8系列,PLC和屏程序加载以后,屏显示通讯超时!

检查PLC通讯设置:波特率,通讯232,偶校验,7位长度……

检查屏通讯参数设置,和PLC设置一致。

问题就是通讯连接超时!问题可能出在哪儿?

网友A:
谢谢,分享的不错,欢迎继续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