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e913.90-1程序卡读不出来。

楼主(2016-07-02):
b&r 2010 系统,2cp100cpu 2me913.90-1程序卡,plc启动不了,后换了别人卡,plc可以启动,但是程序不一样。求解!!

网友A:
应该是卡里有程序,需要把卡里的程序重新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卡里有程序,需要把卡里的程序重新读出来

怎么读取?请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B:
应该是卡里有程序,需要把卡里的程序重新读出来

怎么读取?请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C(2016-11-06):
读卡器配以软件重新载入一下程序,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D(2024-08-23):
没有源程序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