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案例——加工中心fanuc系统主轴急停维修

楼主(2016-07-02):
    加工中心主轴切削的时候突然停止,NC上和驱动部分均无报警,重启后,还是无法运行。前不久武汉沌口的客户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之前给他们投递过我们公司的资料,所以他立刻打来电话咨询。

    为了不耽误客户的生产,我司立刻安排工程师上门帮忙检测,给客户的加工中心来了一次“全身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机床驱动器报警,NC代码里面有报警代码(如图所示),除此之外,工程师还发现机床存在限位超程问题。

    在排除加工中心机械方面故障后,工程师确定解决方案:1)解除外部报警;2)调软限位;3)机床参数拷贝及重新输入;4)回原点,重设机床坐标;5)校验机床。

    维修后电话回访,客户反映加工中心现在运作正常,对我司的服务质量比较满意,并表示等后期生产不忙时,两台加工中心漏切削液以及抓刀不稳问题也会联系我们帮忙维修。

网友A:
叙述的过程第一停机没有报警而后检查过程中出现了报警?请将驱动器报警号贴出,整个第一故障就是超程,926报警是维修过程中,因为操作错误给制造出来的。一个超程不是故障的故障,弄成了维修整机的过程,真的难为情都不知道!还要贴上个计划!整个正常的维修工作实际只要改动边界软限位参数,或者按双键消除OT报警皆可!然后程序回零机床皆可恢复正常!零位、坐标都不需要设置。既全部完成修复工作。这种故障的出现原因:第一加工过程中突发晃电或者停电。第二在加工过程中按下了急停开关。楼主自己分析下错误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