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转换IEEE754

楼主(2016-07-02):
MCGS在读安科利电压仪表数据时是IEEE754浮点数数据格式,想要在触摸屏上显示实际电压值该怎么做?

楼主:
已经成功读取了。4区 选择浮点数即可!

网友A(2019-02-22):
选浮点数数据,''32位浮点数解码 3-4321''就可以显示仪表上的实际数,函数脚本不用编辑

网友B: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高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