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各位大虾:交流异步电动机 变频器控制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6-07-03):
各位大侠,本人遇到一点问题:380v 75kw 2970转/每分钟的交流异步电动机,变频器控制调速?

问:这种配置的功率因素?滞后还是超前,数值是多少?

网友A:
滞后还是超前,看负载!数值一般0.6~0.85之间。

交流异步电动机变频控制低速运行时间不要太长,额定频率运行最好!冷却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