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交流异步电动机,变频器控制调速?

楼主(2016-07-03):
各位大侠,本人遇到一点问题:380v 75kw 2970转/每分钟的交流异步电动机,变频器控制调速?

问:这种配置的功率因素?滞后还是超前,数值是多少?

网友A:
变频器设置里面是让你输入对应的参数,这个是电动机的铭牌参数不是随便更改的

具体调速是根据你输入设置的4-20毫安信号来调速,简单来说4-20对应0-2970,当然这是太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