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觉得画的是垃圾,已经不去干了,压力大,非标,出差多,累

楼主(2016-07-03):
画图画的少,也没接触过什么标准,其中伺服和定位模块那里可能少画了几根线。大家帮我指点一下 是不是画的挺差的。

刚去那里干几天,整理资料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A:
感觉做的还可以啊,怎么了!你们要报设计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做的还可以啊,怎么了!你们要报设计院吗?

外面去做电气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感觉做的还可以啊,怎么了!你...

我感觉问题不大,可以用啊

网友A:
我说的是原理图,当然如果要是要接线图,还有点问题!

网友B:
CAD怎么打不开啊,显示图形文件无效?

网友C:
楼主准备以后做什么呢?

网友D:
看来楼主的自信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人在江湖漂,哪有不挨刀。

看了楼主的图,能感觉出其实是非常用心的。但问题还是有的,估计楼主是第一次做这么复杂的图纸,做得确实不够好,看你的图纸有一定难度。细节就不多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主次,杂乱无章,原理图不像原理图,接线图不像接线图(当然原理图与接线图也是可以同时表示的)。你这是原理图,就要把重点放在电气原理的表述上,要让看图者一目了然,就能够看出整个系统架构,明白各系统信号的传输关系。由表及里,由面入内。

你多看看设计院出来的图纸,就会有体会。

当然,你不用太过郁闷,就我接触过的有限的图纸来说,你的图纸代表了现在中国70%的小工程公司的实际水平,大家也都差不多。很多图纸看起来确实让人抓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的自信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人在江湖漂,哪有不挨...

谢谢,设计院的还真没看过。。

网友E:
哪里的公司啊???老板要求这么严啊

网友E:
我们公司出的图纸和你们的差不多没啥区别懒一个字

网友F:
确实挺乱的,若是初次做,可以看看其他其他同事的图纸,也是个习惯问题,表格整理也很乱,祝你早日进步

网友G:
一般出图出的都是原理图,从来没出地接线力,不知为什么

网友G:
对: szj天天向上 一般出图出的都是原理图,从来没出过接线图,不知为什么 内容的回

网友H:
因为是要做电气柜,除了原理图,还要有元件布置图,设备连接图,端子接线图,主要是方便接线工人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