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台达PLC内时间在触摸屏上显示出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6-07-03):
读台达PLC内时间在触摸屏上显示,在威纶触摸屏用数值元件直接读D1319 D1318 D1317 D1316 D1315 D1314 D1313时间信息,发现只能开机的时候读取一次成功,时间不走,请帮忙答疑

网友A:
是不是通信有问题了,或者死机了!

楼主:
没死机,每次上电一次正确,然后时间不动。如果用TRD指令定时读出到D寄存器,触摸屏去读D寄存器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B:
拿PLC实时监控一下,看一下控制时间继电器开始走的前面条件是否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