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18PLC与电脑连不上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6-07-03):
各位大神,我是 新手!刚接触施耐德PLC

我刚买了一个M218编程线缆,用电脑登录PLC时提示:网络错误,网络调用失败。怎么回事 啊?

用多重下载时:提示网关没有正确?咋回事呢?请大神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在 配置-》通信设置设置网关

网友B:
新人来学习的!!求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配置-》通信设置设置网关

谢谢,已经弄好了,SP WIN STS TRAY 没有运行 gateway sys tray没有运行。。。

网友C(2019-03-1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在 配置-》通信设置设...

楼主,这两个是什么东东?

网友D:
检查驱动对不对,还有关掉360,更改360启动项,360会把后台加载项禁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