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电机问题

楼主(2016-07-03):
两个12V直流增氧泵,更换同样轴承,转子一样,但是更换后,A泵转速大大提升,电流16A,原来的线都承受不了出现发热,B泵跟原来一样也只有6.5A左右,其他没有动,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问题?感谢

网友A:
新轴承应该阻力很小啊!这个可以盘车试试就知道了,个人感觉可能是安装时出现问题了,仔细盘车感觉一下,如果排除轴承问题那就是绕组给碰坏了,有可能匝间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轴承应该阻力很小啊!这个可以盘车试试就知道了,个人感...

嗯,阻力都是一样,没换之前轴承也都是好的,只是换了C3的,但是一个A电机比换了之前大了正正10A电流,B电机跟之前一样,没改变

网友B:
A泵电流过大,转速过高,都表明很有可能是转子出现了问题,可以做一下发电机电动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