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程序报警

楼主(2016-07-03):
程序报错,为啥?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A:
有2种方法:

  1. 用鼠标点击显示有<此处内容被屏蔽>无法编辑梯形图<此处内容被屏蔽>区域,使其反显

    按delete键删除显示有<此处内容被屏蔽>无法编辑梯形图<此处内容被屏蔽>的区域

    重新输入该部分程序

  2. 通过菜单操作选择<此处内容被屏蔽>显示<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布尔形式编辑<此处内容被屏蔽>

    利用布尔形式指令修正相应的程序区,利用布尔梯形图同样也可以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