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XPCN与台达ASD-B2如何接线,求解

楼主(2016-07-03):
用Q0.0输出脉冲控制,不加运动模块

网友A:
其实伺服的用法都一样的,位置模式下无非就是那几条线,脉冲,方向,使能信号,电源正负,多于的可以选择报警输出,报警清除,正反转极限等

楼主:
嗯,谢谢指点,我主要是接线不知咋弄,第一次弄伺服

网友B:
不能用Q输出吧,我就是来你弄个积分下东西的 哈哈  别介意

网友C:
我比较了解台达的伺服,不过你的西门子的脉冲输出口我不知道是哪个,你加下Q2648966512,咱们探讨下

网友D(2017-12-24):
不懂,我就是来你弄个积分下东西的 哈哈  别介意

网友D:
我就是来你弄个积分下东西的 哈哈  别介意

波比得。

网友:
学习学习感谢楼主

波比得。

网友E(2018-03-17):
不知道有哦大神讲解下没

网友F:
真是好资料,谢谢楼主啊。真是好资料,谢谢楼主啊。

网友G:
去台达那里下载一个手册,看手册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