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玩意干嘛用滴??今天偶尔看到客户现场有安装

楼主(2016-07-03):
这个玩意干嘛用滴??今天偶尔看到客户现场有安装、

网友A:
电力负荷管理终端及主站系统能够对大用户电能表电量,需量,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电压合格率等电表数据的自动采集,存储,远传,实现大用户用电量的统计,为电力营销系统提供各类电量结算数据,对大用户的负荷进行控制和管理,实现“削峰添谷”有序用电,对大用户电能表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控,对用电异常,进行实时监察;结合关口计量自动化系统,配变电监测实现输电网,配电网全网线损的统计分析,为电力企业的商业化运营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电力负荷管理终端已通过国家权威检测机构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的严格检测(YHFK2000G)。

网友A:
终端技术特点编辑 主站通信规约 YHFK2000G终端的主站规约则采用国家电网公司制定的《电力负荷管理系统数据传输规约-2004》。 主站通信接口 支持多种通信接口; GPRS数据通信模块; CDMA数据通信模块; 拨号MODEM模块等。用户可根据需要选取其中一种。 电表通信接口 1路RS-485,可接8只电表,每只电表规约可单独设置(考虑不同表计的特性,尤其是国外表,实际接入时建议最好不超过3种)。 电表采集周期 5分钟~1个月可设置,最小间隔5分钟,设置的采集间隔必须为5分钟的倍数。 电表规约库 IEC1107、ZB、ZD、ZU、EDMI、ABB、DL/T 645 维护通信接口 1路RS-485,可接RS-485—RS-232转换器用于本地维护、参数设置和数据读取;另外该路RS-485也可用于抄表,可接8只电表,每只电表规约可单独设置。 开关控制量 具有4路遥控接点输出(每路均提供常开常闭接点),1路常开告警接点,1路常闭告警接点; 所有继电器均采用松下高寿命继电器(开断1亿次)容量为220V/5A,遥控/告警误动率:≤10- 9,遥控/告警拒动率:≤10-6。 遥信量/脉冲量 具有4路遥信量输入,1路门接点,1路保留输入接点,这些输入接点均可定义为脉冲接点输入。接口电平为12V,遥信量/脉冲量以无源空触点接入方式接入,分辨率为10ms,输入耐压为2500V AC/1min。 存贮容量 采用大容量FLASH数据存储器,FLASH存储器共16MB,至少有8MB可用于抄表数据和其它重要参数的存储,从而可以保证终端存储很长时间的历史数据,数据断电可保存10年。 误差 高精度时钟芯片,时钟误差≤1s/d,断电连续运行10年;主站对时误差≤2s。 工作电源 高可靠工业级电源模块,工作电压范围:三相三线制,3×100V±20%;三相四线制,3×220/380V±20%。 工作环境条件 正常工作温度:-25℃~+65℃ 极限工作温度:-40℃~+70℃ 相对湿度:10%~100% 大气压力:66~106kPa 整机功耗 GPRS/CDMA不发送时,整机功耗≤3W;GPRS/CDMA发送时,整机功耗≤5W MTBF MTBF≥100000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