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功率因数后是否省电

楼主(2016-07-04):
提高功率因数后,会减小无功电流,也就减小了线路损耗,因此从原理上说还是有点省电的。

但省下的这点线损,对一个单位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功率因数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变压器的利用率,让变压器可以带更多的负荷。变压器的容量是用KVA来表示,但用电负荷是用KW表示,KVA乘功率因数才是KW,当功率因数为1时KVA=KW,也就是说当功率因数低于1时,变压器所带负荷功率是打折扣。

这也是供电部门要求用户提高功率因数的原因,这样供电部门的电力变压器的容量可以充分利用,供电部门自己又不用投资买补偿电容,用户需要的无功功率由用户的补偿电容提供,供电部门只向用户提供有功功率,供电线路上没有无功电流(实际上是有很小的无功电流,因为功率因数不可能正好补偿到1),线损减小,而这部分线损原是要供电部门买单的。

可见提高功率因数最大的受惠者是供电部门,用户仅是提高了配电变压器的一点利用率。

网友A:
完全不进行功率因数补偿,和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9以上,对于工商企业电量节省不会大于2%,不过你不在乎钱,供电部门也不在乎,虽然电不节省,但供电局的钱也不会少收,除了电费,基本容量费和功率因数调节费用照收。另一方面本来变压器装机容量可以小谢,但由于完全不补偿,需要配置大些,电费就更高的离谱了。不在乎钱,有什么所谓。

网友A:
技术层面讲,功率因数由供电方补偿是不可行的,一方面供电系统的可靠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由于输电线路复杂且长,输电容量巨大,做到补偿技术、经济上都十分困难。钱是你的、资源是全社会的。发电会消耗一次能源,会造成污染物排放,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责任节约能源减少污染!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伦理。

网友B:
虽然对用户问题不大,但是你必须要做,要不然会产生罚款的!

楼主:
呵呵,中国,罚款代替了管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然对用户问题不大,但是你必须要做,要不然会产生罚款的!

网友D:
提高功率因数对有功功率的降低(节电) ,可不是微不足道!在有的系统中,后果很严重。

曾经有过实际案例,电容柜由于变电站人员误操作,未能补偿,脱机运行了8小时,结果有功电度增加了10%。这可是一大笔钱。

原因就是功率因数过低,导致电流过大,整个系统的热损耗急剧上升。还导致电机末端电压过低,电机处于欠压状态,进一步增大电机电流。恶性循环!

楼主(2019-12-30):
不太可能差10%

引用 网友D:
提高功率因数对有功功率的降低(节电) ,可不是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