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links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6-07-04):
我想连变频器可是这边全是红叉,CCW里连不了,有朋友知道咋解决吗谢谢了

网友A:
检查驱动配置是否正确;再看你的主机选择是否正确。再看你的连线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转换接头。我看你的驱动提示是无法识别你的设备,说明很可能是你的驱动配置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驱动配置是否正确;再看你的主机选择是否正确。再看你...

这是我的驱动配置,你给帮忙看看哪还不对,3Q了

网友B:
rslogix5000上载程序为什么FP755变频器的配置不能上载上来?

网友C:
电脑IP地址好像设置不在同一区域

网友D:
网线没插好,,,,,,,,,,,,,,,,,,

网友E(2016-08-13):
不在一个网段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F(2016-09-2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天涯爱设计  检查驱动配置是否正确;再...

网友G:
引用 网友B:
rslogix5000上载程序为什么FP755变频器的...

变频器的配置好像只有在在线状态,与变频器联网后,才可以上载的,是不是? 用过的说一下啊...

网友H:
这个没找到设备  先ping通 驱动选对了一般就没啥要弄的了 是能自动识别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