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知道触摸屏和PLC连接成功

楼主(2016-07-04):
怎样才能知道触摸屏和PLC连接成功

网友A:
没出错提示基本就连接成功了,有数据显示的话,也看得出来。

网友B:
看看你的PLC通讯指示灯就知道了

网友C:
最好办法,做一个指示灯。亮了以后就证明通上了

楼主:
谢谢各位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