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位半5135数显表的技术

楼主(2016-07-04):
数字仪表供电电源DC5V要求

隔离块 需要另外购买 请咨询客服

大于5A需要配分流器

1. 必须带稳压电源DC5V,如开关电源输出,隔离电源DC/DC  ( AC/DC ),变压器线性稳压电源……等纹波系数要小,线性稳压电源。2. 请不要接不稳压直流5V电源输出,如DC5v电源适配器,及DC5V充电机…等,而且纹波系数大,会引起数字仪表不稳定(跳字),及有可能内部A/D芯片击穿,….等仪表故障。

1.为什么DC5V供电电源或者AC9V~12V供电电源型(供电电源不带隔离)的电流表及电压表不能只用一个供电电源?
答:因为DC5V供电电源或者AC9V~12V供电电源(供电电源不带隔离)的仪表,内部电路信号地、电源地、模拟地三地全部连接在一起(共地),其中,电流表测量的电流,在线路中是串联的,电压表测量的电压,在电线中是并联的,若共用同一个电源来测量该电源的电压和电流时,将会造成电流表及电源短路,极易造成电流表损坏或整个电源损坏。详见使用说明书中的注意3、5。
2.若用户购买DC5V供电电源或者AC9V~12V供电电源型(供电电源不带隔离)的电流表及电压表,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
答:用户购买时必须说明具体情况,介绍以下几种常用的解决方法:
  1)购买AC9V供电电源型的电流表及电压表的解决方法:用户若有电压AC220V,安装地方允许的情况下外接3W-5W小型变压器220/2×9V,或者外接小型隔离模块,或者更换成仪表内部带隔离的仪表型号。
  2)购买DC5V供电电源型的电流表及电压表的解决方法:外接小型隔离模块,或者更换成仪表内部带隔离的仪表型号。
  3)DC5V供电的电压表与电流表共用一个电源,而且测量该电源的电压与电流时,电流表必须接在被测电源的最低电位端(即电流表必须接在负载或用电器后端),否则会造成电流表损坏或整个电源损坏。(建议勿推广)
注:DC5V供电电源或者AC9V~12V供电电源型(供电电源不带隔离)的电流表,来测量该电源的电流,电流表必须接在被测电源的最低电位端(即电流表必须接在负载或用电器后端),否则会造成电流表损坏或整个电源损坏。

3.为什么DC5V供电电源或者AC9V~12V供电电源型(供电电源不带隔离)的仪表,测量最大交流36V电压信号,若测量大于交流36V电压电流信号用什么方法解决?
答:因为DC5V供电电源或者AC9V~12V供电电源型(供电电源不带隔离)的仪表,内部电路信号地、电源地、模拟地三地全部连接在一起(共地),所以测量最大交流36V电压信号,否者将导致电击危险。介绍以下几种常用的解决方法:
  1)建议信号输入端采用隔离方式,如外接小型线性(变压器)电源或者微型电压互感器或者更换成仪表内部带隔离的型号。
  2)建议供电电源采用隔离方式,如外接小型隔离模块或者更换成仪表内部带隔离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