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变频器抗电压波动能力的措施

楼主(2016-07-04):
1、使用复位和再启动功能:

  失电后,滤波电容器放电,逆变器控制电源失电时能够自动复位。另外,若选择瞬时停电后继续运行功能时,不需要复位操作,复电后能自动再启动。有些变频器有“工频切换选用件”,使用这种选用件可使因瞬停等原因脱离变频器的电机在复电时继续运转,即作为瞬停再启动装置使用。

  2、调低低电压保护值:

  对有些品牌的变频器,当电压低到额定值的90%左右时即停机,造成同一电源系统中有些大启动电流负载启动时,变频器都停机,这些生产商对用户极不负责任。为提高这类变频器抗电压波动能力,可以适当调低这类变频器低电压保护值,有些厂家的变频器的低电压保护值用户可以直接整定,最低可到65%,在些厂家的变频器用户不能直接调整,因此只能重新选择变频器低电压检测回路的元器件,用户可以和变频器厂协商调整。我们认为低电压保护设定值设为75%的额定电压比较合适。

  3、使用两台变频器互为热备用:

  两台变频器供电电源分别引自不同的供电系统,当一台变频器由于某种原因停止运行后,另一台变频器自动投入运行。为了保证切换成功,使用这种切换方式时,应根据旋转中电机的残留电压检出其转速,使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与其一致,安全地将电动机切换到另一台变频器运行,否则新投入运行的变频器会因过电流而停止运行。

  4、交流侧安装电抗器:

  对于变频器而言,交流侧交流侧安装电抗器主要是为了解决电源电压三相不平衡度超出规定范围(如富士变频器要求不平衡度≤3%),此电抗器的安装对提高变频器抗电压波动能力大有好处。

  5、使用瞬停再启动控制:

  在发生瞬时停电时,如停电时间在规定数值范围内,变频器将继续运转,如果停电时间超过该规定值,变频器将自行切断输出。由于有些负载要求复电时能够自动地再启动,对于这类负载可以使用变频器的瞬停再启动功能。

  具体有两种方法:一是电机完全停止后再启动,二是在旋转中检出电机实际转速后,自动地将变频器输出频率调节在对应值再启动。对于富士变频器,瞬停再启动控制是一个内藏式可选件(FR-PNS-H),电源复归0.5S-2S(可调)后可再启动。

  由于不同厂商的变频器功能不同,因此以上所述方法不能对所有变频器都适用,具体采取何种方法视变频器的型号而定。这些措施不是孤立的,只有综合使用,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