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按钮量的改变

楼主(2016-07-04):
MCGS触摸屏和变频器用MODBUS协议通讯,屏上建了一个按钮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然后变频器寄存器对应的地址是40009表示控制输入命令,控制输入命令有选项,比例:0代表停止命令,1是正转命令,2是反转命令等。现在我是用输入框建了按钮,可以输入数值,但我想要单单按一下按钮就启动,再按一下停止,不需要输入数值命令,不知道怎么弄,有没有朋友帮帮忙,谢谢。

还有就是如果我想要建立两个按钮分别是启动和停止,控制一个量的应该怎么弄。

网友A:
去官网看看,应该很容易找到答案的

网友B:
需要编写程序的,这个叫,一个按钮控制起停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编写程序的,这个叫,一个按钮控制起停控制

编程是不是编脚本程序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

网友D:
    使用多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就很方便的解决这一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多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就很方便的解决这一问题了

请问哪个是多状态切换开关元件,我没找到,朋友能不能上个图,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使用多状态切换开关...

 我用的是维纶通的

网友E:
MCGS触摸屏 写脚本实现,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GS触摸屏 写脚本实现,很简单!

能否加个好友向你请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需要编写程序的,这个叫,一个按钮...

是的,具体你可以咨询一下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客户估计他们也不会教你怎么样的编程吧,说不详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zqcbeyond 的...

应该可以的,我曾经试过,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啊

网友F:
步科和欧姆龙软件是一样的吗?

网友G:
最简单的是直接问厂家,他们的技术员会教你的

网友H:
MCGS里面有一些指令,脚本可以实现

网友I:
在设备窗口中通道里建立对应通道,在画面里数据变量关联起来,变量设置成取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设备窗口中通道里建立对应通道,在画面里数据变量关联起...

朋友,你说的是用一个按钮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还是两个按钮分别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用你说的这种方法?

网友J:
你将按钮关联一个中间变量M0,PLC程序中使用这个中间变量的上升沿控制输出,例如LDP M0 ALT Y0就可实现,按一下按钮,Y0输出为1,再按一次按钮,Y0输出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将按钮关联一个中间变量M0,PLC程序中使用这个中间...

我中间没有用PLC,而是触摸屏直接与变频器采用MODBUS通讯协议控制的

网友K:
可以弄一个三状态开关,急停的话另设一个。

网友(2016-08-15):
上面的各位已经把答案说完了,或者编程配合,或者写脚本,或者选择正确的按钮图元。

网友L:
很简单啊 按钮就两个位零和1 控制停止和正转不就好了

网友:
一个简单的分频电路,很简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