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340PLC

楼主(2016-07-04):
您好:

     A是一个模拟量,在B的条件下,看A是否变化,如果变大,则报警输出。这个如何编程,谢谢

网友A(2016-10-22):
求 MODBUS通信程序

网友B(2019-01-10):
先将A的值写入寄存器1中,延时一定时间(具体时间自己测试)后再把A的值写入寄存器2中,用寄存器1的值-寄存器2的值写入寄存器3中,计较寄存器3与0的关系,就可以知道值得变化,(只为了准确,可以用一定时间多次取点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