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前辈昆仑7062和三菱FX3GA怎么连接

楼主(2016-07-04):
昆仑7062tx和三菱FX3GA怎么连接

网友A:
在这里面选中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面选中设备。。。。。。。。

您好,我是初学,连接线也是买屏的配的,是TCP-FX2N/3u线。我按照网上下的昆仑通态的程做了个小程序。PLC没有反应。谢谢!!

网友A:
三菱的应该很简单啊。都用三菱的做例子。。。你先做个简单的。。比如屏上一点控制三菱输出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