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ABB示教器为什么没有UNIT配置IO板?

楼主(2016-07-04):
新版的如何配置IO板?d651或d652

网友A:
新版的robotware配置EIO的格式和旧版的有一些区别了,具体的注意看随机光盘内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的robotware配置EIO的格式和旧版的有一些...

哦好吧。。你知道怎么配置么

网友A:
好吧,告诉你个最直接的办法,去Robotstudio中去建你要的652或是什么的。新版的在格式上会有一点不同,对总线也区分了,想知道格式,又不想看文档的就按照我说的方法,能最快知道目前的格式,希望对你有帮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告诉你个最直接的办法,去Robotstudio中...

已解决,要在DeviceNet device中建一个D652或者D651.相当于旧版本的UNIT了

网友B:
现在网上都可以找到教程的 ,新的比较好找,反而是旧的很难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网上都可以找到教程的 ,新的比较好找,反而是旧的很...

新的还真不好找。不过自己瞎琢磨弄好了。。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RobotStudio 6.02 的软件示教器仿真中没有DeviceNet device等几个参数选项。。。。以往旧版本仿真跟实际示教器的显示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现在这个在仿真中无法配置IO?

网友C:
在devicenet device中添加,右上方有各种模块的模版的

网友D(2016-09-2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现在网上都可以找到教程...

网友E:
水个积分,路过路过路过嘿嘿

网友F:
请教怎么添加?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G(2016-10-30):
RS里面有一个EIO的编辑 那个对多个点的编辑会更快更方便

网友H:
积分不够我来水一个 但是问题很有用

网友I(2016-12-15):
网上没有看见教程啊,也没有找到资料

网友:
最精彩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aaa

网友J(2017-03-23):
以上回复都是什么鬼,网上找?这不就是网上吗?

实物机器上:示教器操作——在你上传的那个画面里点Devicenet device,然后添加。在右上角有个下拉选项,点击选择所需要的IO板(前提是柜子里已经安装了),添加成功。其余设置和旧版的一样

RobotStudio里边:新建系统的时候,从布局创建系统,然后点击右侧的选项,勾选上Devicenet选项和你需要的IO板。这样的话配置的时候才会看到所需要的板子。

网友K:
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

网友L(2017-04-28):
 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

网友M:
对啊  完全不一样了,不需要新建网络了

网友N(2018-01-20):
学习了 ,海得加油啊,,,,

网友O(2018-04-11):
新系统不太一样的,好像是有已经预设好的版。

网友O:
新版系统不太一样的,新系统创建IO板还方便,你在系统配置里面找到       DeviceNetDevice 进去点添加,上面就有模板让你选,你选自己需要的模板就可以配置了,方便很多。

网友P(2018-05-23):
引用 网友J:
以上回复都是什么鬼,网上找?这不就是网上吗?实物机器上...

老哥稳,我特意注册个号来感谢你一下。

网友Q:
6.0版本没有Unit了, 直接在devicenet device里设置D652,然后在signal配置I/O

网友R:
引用 网友J:
以上回复都是什么鬼,网上找?这不就是网上吗?实物机器上...

老哥稳,真的不说什么了,一直纳闷,这板子那里来的,怎么自己在示教器里找不到,谢了!!

网友S:
各位大佬,求助(因为我没发发帖只能这样,楼主见谅):

在ABB机器人中,TCP点有三种定义方式(如图),在后面的两个选项中(“TCP和Z”、“TCP和Z,X”)会应用在什么场合???

个人觉得,定义TCP只要吧TCP定义在物料出处(通常工具顶端)即可,在机器人运动过程中,示教好位置点,机器人就能动作,似乎和TCP点没什么关系。

当在手动运动过程中会按照TCP的XYZ方向走,有在实际加工中的例子来说明工具坐标的三种定义方式吗?

感谢,感谢。。

网友T(2018-07-15):
DEVICENET DEVICE 里面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各位大佬,求助(因为我没发发帖只能这样,楼主见谅):在...

需要用到重定位运动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不是没有用了

网友T:
robotstudio版本不同了

网友U(2019-09-01):
需要用到重定位运动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不是没有用了

早早。学习

网友:
1、5.X版本的话,示教器菜单 > “控制面板” > “配置” > “Unit” > “添加”,选择对应的652板。

2、6.X版本的话,示教器菜单 > “控制面板” > “配置” > DeviceNet Device > “添加”,选择对应的652板。

网友V(2021-03-19):
image.png楼主,我这个情况和你的一样,如果你的已经解决了,想请教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