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保护器报启动超时

楼主(2016-07-04):
电动机报启动超时是什么意思?什么原因会报启动超时

网友A:
就是给上电,电动机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达到额定的转速。

要么是负载太重,要么是启动时间设置的过小

网友B:
给电动机一个启动信号后开始计时,如果在计时器计时时间内没有收到电动机交流接触器的闭合运行反馈信号,计时器到时见输出一个闭合信号,计时器信号触发后报启动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