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启动报F004

楼主(2016-07-04):
     有一台直流调速装置是西门子的6RA70,在启动直流电机时报F004,查故障值是4即电压故障的持续时间大于参数P086中设置的周期,(在此期间把P352由20调到30仍然不行,P086及P089参数都上调了一点,不行。)启动时观察R015,发现电压由340V逐渐上升到375V时报F004,查70箱的三相同步变压器,电压在335V左右,属正常,启动后电压一直稳定,不变化,但是70箱的R015中的电压在升高,升高到过压保护动作报故障,不知什么原因造成,如何排除?

网友A:
我们这里的6RA24直流调速器报F004,换了新的变频器还是出现F004
还没有找出什么原因.
各位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
要是有的话,可否讲一下你们解决的过程呢?
F004是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经常报的错误,在说明书里是这样说的:
F004  电枢电源相故障(1U1,1V1,1W1)
 (在运行状态 ≤ o4 时有效)
由每一个电源半波面积计算的电源电压有效值(直流平均值 × 峰值系数),必须大于相电压故障监控的响应值
P078.001× (P353/100%)
电源同一相两个相同过零点之间的距离一定不能超过450 度
如果二个条件之一不能满足的故障时间长于在参数P086 设置的“再启动”时间,则出现故障信息。合闸后,整流器在运行状态o4 和o5 等待电压在电源端子(同样对于励磁回路)处出现,当不超过在参数P089 中设置的时间周期时不出现故障信息。
可能的故障原因:
• 参数P353 设置不正确
• 电枢相电压故障
• 运行中进线接触器断开
• 在电枢回路的交流侧的熔断器已断
• 功率部件的熔断器已断
• 晶闸管触发脉冲电缆断路(插头X12,X14,X16 接到辅助阴极,携带电压)故障值:
1 在电枢电源处(1U1,1V1,1W1)已出现电压故障(当P086=0 时)
2 在运行状态o4,已超过在参数P089 中设置的延时时间
3 功率部件的熔断器已断
4 电压故障的持续时间大于在参数P086 (如果 >0)中设置的周期
6 在P095 设定时间已到之前,“主接触器反馈信号”(控制字2 位31)[也见P691]没转成“1”或在工作期间,信号转成“0”.

帮忙找的答案,不知道有没有帮助。不要感谢我,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我们是工业品电商平台的,专注于国外进口工业品的贸易。深圳德普瑞,www.deppre.cn没事也可以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的6RA24直流调速器报F004,换了新的变频器还是出现F004还没有找出什么原因.各位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要是有的话,可否讲一下你们解决的过程呢?F004是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经常报的错误,在说明书里是这样说的:F004  电枢电源相故障(1U1,1V1,1W1)  (在运行状态 ≤ o4 时有效)由每一个电源半波面积计算的电源电压有效值(直流平均值 × 峰值系数),必须大于相电压故障监控的响应值P078.001× (P353/100%)电源同一相两个相同过零点之间的距离一定不能超过450 度如果二个条件之一不能满足的故障时间长于在参数P086 设置的“再启动”时间,则出现故障信息。合闸后,整流器在运行状态o4 和o5 等待电压在电源端子(同样对于励磁回路)处出现,当不超过在参数P089 中设置的时间周期时不出现故障信息。可能的故障原因:• 参数P353 设置不正确• 电枢相电压故障• 运行中进线接触器断开• 在电枢回路的交流侧的熔断器已断• 功率部件的熔断器已断• 晶闸管触发脉冲电缆断路(插头X12,X14,X16 接到辅助阴极,携带电压)故障值:1 在电枢电源处(1U1,1V1,1W1)已出现电压故障(当P086=0 时)2 在运行状态o4,已超过在参数P089 中设置的延时时间3 功率部件的熔断器已断4 电压故障的持续时间大于在参数P086 (如果 >0)中设置的周期6 在P095 设定时间已到之前,“主接触器反馈信号”(控制字2 位31)[也见P691]没转成“1”或在工作期间,信号转成“0”.帮忙找的答案,不知道有没有帮助。不要感谢我,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我们是工业品电商平台的,专注于国外进口工业品的贸易。深圳德普瑞,www.deppre.cn没事也可以来看看

谢谢,好的。

我在找r015电压升高的原因,导致跳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我们这里的6RA24直流调...

大同小异吧?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B:
6RA24都是古董级的啊,现在基本没见到了,坏了基本没地方修,只有直接升级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