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无故障停车原因

楼主(2016-07-05):
引拉剪切上一台伦茨伺服驱动无故障停车,原因何在?起初以为伺服坏了从别的线拆了一台好的也发生这种情况。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是什麼型號的驅動器9400 或 9300??

你是先換到驅動器或馬達,馬達是否有加煞車模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麼型號的驅動器9400 或 9300??你是先換到驅動器或馬達,馬達是否有加煞車模組??

先换的驱动器,型号9328

网友B:
这种情况先别盲目换设备,先检查线路,不然,你换一台毁一台。

网友C:
是受到干扰了还是怎么回事?伺服驱动器是否有报警显示,根据报警代码查找故障,看是伺服动力线的问题,还是信号线的问题

网友D:
也许是系统那信号的问题,不是伺服系统的问题!伺服可以动基本就没问题,其余就看你让我走还是让我停了

网友E:
这种情况,检查下伺服电机,有备件的话更换一个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是什麼型號的驅動器9400 或 9300??你是先換到驅動器或馬達,馬達是否有加煞車模組??     内容的回复:先换的驱动器,型号9328

9300系列的我就不了解了

不過你是否要先用高阻計量測一下馬達及驅動器的阻抗。

我以前就遇過驅動器壞了,卻顯示無異常。

网友F:
无故障停车的话 ,应该是有报警的,你查下代码。代表什么意思,应该可以很好的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故障停车的话 ,应该是有报警的,你查下代码。代表什么意思,应该可以很好的解决。

本身没有面板,从修伺服那弄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