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水环保产业的“鲶鱼”是如何帮您解决难题的

楼主(2016-07-05):
     嘭!去年4月中旬,随着《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的出台,2万亿元的投资预期,成为搅动整个水环保产业的“鲶鱼”。

     在一个月后举行的2015中国环博会上,Endress+Hauser公司(恩德斯豪斯公司,以下简称E+H公司)新一代分析大表CA80新鲜出炉,紧扣中国日益严苛的排污标准、环境质量标准检测需求,刨去CA80本身有关测量性能方面的诸多优点外,其所搭载的Liquiline内核,以及可外接最多四路的Memosens传感器,全新的大表平台化的概念,一时间即成为整个展馆的吸“睛”王。

     针对水质分析领域,Memosens&Liquiline变送器构成的完美的分析测量系统已经推出了10年啦,这10年中Memosens & Liquiline平台是如何帮您解决工作当中的那些麻烦的呢?现在就来说说吧~

凡是符合回帖内容的都可以获得精美U盘一个哦!

网友A:
希望CA80能帮中国环保事业做强做大,现在环境污染太大了,真希望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加入到环保的事业中。

网友B:
 Memosens是一种具有记忆功能的智能型数字式传感器。其从结构上解决了分析仪表在过程应用中对测量回路的诸多苛刻要求,从原理上保证了测量信号不受潮湿、腐蚀和电磁干扰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具备数据存储功能的电极可以追溯其历史使用情况,并且还可以离线地在实验室内完成标定。对于用户而言,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更精准的测量及更便利的维护。

    与Memosens传感器技术相辅相成的是Liquiline多参数通用型变送器。它使用快速设定菜单和导航键,以及引导式的操作提示,能够让用户非常便捷地完成仪表调试。在内部设计上,Liquiline采用了灵活的模块化设计理念,不同于以往变送器内部错综复杂的布线,它的电路模块化地设计于坚固的壳体内,各个模块整齐有序地安装于导轨上,因此极大地简化了仪表维护工作,使得过程安全性大大提高。 灵活巧变组合多,所有参数尽掌握。Liquiline最多支持八通道(选CM448),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的变化,来随时随意调整参数,或者通过增补相应模块,来扩展通道和功能。

    emosens是一种具有记忆功能的智能型数字式传感器。其从结构上解决了分析仪表在过程应用中对测量回路的诸多苛刻要求,从原理上保证了测量信号不受潮湿、腐蚀和电磁干扰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具备数据存储功能的电极可以追溯其历史使用情况,并且还可以离线地在实验室内完成标定。对于用户而言,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更精准的测量及更便利的维护。

    与Memosens传感器技术相辅相成的是Liquiline多参数通用型变送器。它使用快速设定菜单和导航键,以及引导式的操作提示,能够让用户非常便捷地完成仪表调试。在内部设计上,Liquiline采用了灵活的模块化设计理念,不同于以往变送器内部错综复杂的布线,它的电路模块化地设计于坚固的壳体内,各个模块整齐有序地安装于导轨上,因此极大地简化了仪表维护工作,使得过程安全性大大提高。 灵活巧变组合多,所有参数尽掌握。Liquiline最多支持八通道(选CM448),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的变化,来随时随意调整参数,或者通过增补相应模块,来扩展通道和功能。

网友C:
         该平台的emosens是一种具有记忆功能的智能型数字式传感器。其从结构上解决了分析仪表在过程应用中对测量回路的诸多苛刻要求,从原理上保证了测量信号不受潮湿、腐蚀和电磁干扰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具备数据存储功能的电极可以追溯其历史使用情况,并且还可以离线地在实验室内完成标定。对于我们用户而言,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更精准的测量及更便利的维护。

网友D:
健康一直是人类不断探讨的话题,病从口入,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对食物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测,日常用水更是需要经过严格检测消毒后才能够使用,所以Memosens & Liquiline平台的水质检测在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多的收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毕竟健康才是第一嘛

网友E:
有一个好的身体是一切意义的前提,而水是生命之源,要有高质量的水,必须配高质量的测试仪器

网友F:
Memosens采用数字技术将测量值以及智能传感器相关参数储存在传感器中,电缆连接完全密封,传感器和智能变送器之间非接触式、感应式数据双向传输,极大地简化了传感器操作,确保在水、饮料、药品等日常分析中测量值不受潮湿或腐蚀的影响。

Liquiline变送器使用方便,超大文本显示和菜单引导式操作,帮助用户逐步完成设置,避免操作失误。Liquiline变送器种类齐全,包括简单应用的单通道设备,用于卫生型场合或爆炸危险区域的两线制变送器,以及多通道多参数变送器。

网友G:
第一,从操作界面上说。

大文本显示和菜单引导式操作,帮助用户逐步完成设置,避免操作失误。

第二,从安全上说。

它的电路模块化地设计于坚固的壳体内,各个模块整齐有序地安装于导轨上,因此极大地简化了仪表维护工作,使得过程安全性大大提高。

第三,操作上

如果选错型号,可以在操作界面上切换。不再像以往那样需要去更换传感器的输入模块,而是更改相应的软件设置即可。这样避免选型的小失误,造成的退换货问题。

网友H:
1.接触E+H仪表从1999年就开始了,总体感觉一个字---好;两个字---不错.
2.2010年开始,公司的水环保处理厂建成投产,在仪表选型上,根据多年的使用维护经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水的E+H的常规仪表和分析仪表.因为,作为一个自动化人来说,谁都愿意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仪表,既显示了自己的设计水平,又给以后的长期维护减少很多的麻烦.
3.E+H的Memosens & Liquiline平台使用经验:
(1)数据稳定,能够轻松通过环保部门的随机抽查和数据比对,用起来很有自信.
(2)维护量小,质量可靠,减轻职工的劳动量.
(3)设置界面干净利落,简洁明了,上手快,职工掌握易学易懂,可以快速设置导航键和菜单。
(4)数据通讯传输协议标准化,取得数据方便。
(5)分析数据测量值不受潮湿或腐蚀的影响。
4.总而言之,水环保系统分析仪表首选Liquiline & Memosens 智能分析测量平台,绝对放心!!!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好的身体是一切意义的前提,而水是生命之源,要有高...

网友J:
  Memosens是Memory(记忆)和Sensor(传感器)两个单词的缩写,它是一种具有记忆功能的智能型数字式传感器。其从根本上解决了对测量电缆高阻抗的苛刻要求。

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数字式智能型传感器,是因为其在电极内新增加了一个智能芯片,有了这块智能芯片,传感器技术便发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可以把模拟电压转化为数字量信号,与电缆之间进行感应式的能量和信号传输,

由于电极与电缆之间采用非金属连接,所以就不存在腐蚀、潮湿、高阻抗等问题,连接处即使浸泡在水中也可以正常测量,它确保了我们的电极寿命更长、故障率更低。与此同时,智能芯片还能存储大量的重要数据,例如标定数据、使用数据(最大/最小pH测量值,最大/最小测量温度等),以及传感器及变送器的出厂数据(生产日期、订货号、序列号等)。这就意味着,具备了数据存储功能的电极可以离线的在实验室内完成标定。一旦现场电极出现什么故障,我们可以马上用已经标定好的,作为备件的另一个数字智能化电极来替换它,这样一来,大大缩短了故障排除的时间,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在线监控的连续性。另外,在一些条件恶劣无法完成现场标定的场合,有了Memosens技术,这些现场标定困难的问题就立马迎刃而解了。

     与Memosens技术双剑合璧的是Liquiline多参数通用型变送器。它使用快速设定菜单和导航键,能够简单、快速地完成仪表调试。内部设计上,Liquiline采用了灵活的模块化设计理念,不同于以往变送器内部错综复杂的布线,它的电路模块化地设计于坚固的壳体内,各个模块整齐有序地安装于导轨上,因此极大地简化了仪表维护工作,使得过程安全性大大提高。

Liquiline变送器的另一大优点在于它与Memosens传感器完美的兼容性。用户在仪表选型时,只要选择需要几个通道,测量参数便可任意进行配置。比如,Liquiline CM442:

多参数变送器
四测量通道,连接Memosens 数字式传感器

优点:

● 过程安全:
  – 图形化菜单,操作简便
  – 标准化的直观操作方法,适用于新一代Liquiline 变送器、采样仪和分析仪平台上的所有产品
● 调试快速:
  – Memosens:即插即用,允许使用实验室方法标定传感器
  – 预设置Liquiline 变送器
  – 易于进行功能扩展,满足系统的新要求
● 优化备件:
  – 交互式平台,模块化概念
  ( 例如:相同模块适用于不同参数)
  – 集成至Fieldcare 和W@M 资产管理系统中,有效进行资产管理

网友K:
Memosens传感器几大特点:

(1) 将传统电极提升为数字智能传感器;
(2) 通过非接触感应信号传输实现最大过程安全性;
(3) 安全地数字化数据传输;
(4) 在memosens的探头中有记忆芯片,特殊的数据储存功能,便于操作;
(5) 传感器加载数据的注册实现仪表的前期维护。

有了这些特点,使改传感器在数据采集精度和速度上有所优势,信号传输以及后期维护都有很大的改观,能准确实时检测数据,使用户及时作出判断,给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

网友L:
1、E+H公司有先见之明,早在10年前就已进军水质分析领域,推出由Memosens传感器和Liquiline变送器构成的完美的分析测量系统。

2、如今,环保问题已是如火如荼,上升到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可以说,绝大多数生产企业都涉及到污水处理和排放,而水处理系统必须有性价比高的分析测量系统来支撑。

3、E+H,非常熟悉的跨国公司。我们先后用过它的电导率仪、浊度仪、通用变送器、采样仪、水质表。

4、中途有别的项目,是外单位交钥匙工程,为了节约成本,水质检测选用了不知名的小公司的产品,由于运行极不稳定,三年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淘汰,换成了一色的E+H Memosens & Liquiline平台。维护职工举双手用户,大大减轻了维护工作量,解决了以往的故障率高、数据失准等麻烦。

网友H(2016-11-28):
恩德斯豪斯公司E+H:凡事要做到有始有终,说好的奖品呢?

网友H(2017-01-16):
好冷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