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的消耗电流

楼主(2016-07-05):
群里有没有生产变送器的大神。小弟有问题需要请教。我们制作的变送器供电为24V,然后消耗电流大概为0.05A,接上传感器后消耗电流达到0.2A,我想请问下,有没有关于变送器的消耗电流的标准,以及变送器消耗电流过大有什么危害?请各位大神提出宝贵的意见。

网友A:
变送器输入为0时的输出是4mA,因此,其消耗电流应该小于4mA才对。

网友B:
1、先得讲清楚,你们制作的是几线制的变送器

2、再得讲清楚,接入的是神马传感器

3、还得看看,前面讲的电流值,给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