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电脑如何升级?

楼主(2016-07-05):
公司目前使用的是 ABB  800xa   5.0-1 的系统,电脑系统是 XP的

操作人员反应电脑反应太慢。

如何升级电脑

我试了下

内存从2G到4G  (XP只能读3.8G)

硬盘从普通盘改成SSD固态盘      提升很一般

询问ABB 电脑及服务器升级。报价要260万

主要是现在的DCS版本是 5.1的,画图那个界面是ABB自己的,5.0是微软的

据说所有画面要全部重新做。

太贵,近几年不考虑。

问下还有其他什么方法么?

我这边没有800xa软件的安装盘。不知道如何安装

平时维修电脑硬盘都是通过Ghost来做的

网友A:
帮顶期待回复,来学习的,帮你顶下

网友B(2020-10-19):
像这种情况你光升级电脑是没有用的,必须升级ABB软件的版本,同步升级电脑硬件和操作系统,这样才可以,我单位的事ABB6.2版本的,升级到2013版本,新电脑操作系统是win7速度可以,光升级电脑的话,软件和硬件不匹配

网友C(2021-01-12):
建议购置新的WIN10电脑,在虚拟机上跑起来。

网友D:
我们还用着3.2版本的呢,也不敢升级

网友E(2021-11-04):
6.0.100版本的,win10上用了4年,贼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