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的故障

楼主(2016-07-05):
ABB ACS510接一个30KW的格兰富提升泵,就地启动就报警显示过流(检查过大的电机负载,过短的加速时间,电机电缆和链接)但是远控启动就好这 。还有就是流量稍微调大一点就跳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的,昨天用兆欧表测了泵式好的。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限制下电流上限试试,只是听说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2018-05-05):
如果选型没出错的话,参数有不当之处吧,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