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仪表跳动

楼主(2016-07-05):
大家好。我做了一款称重仪表,在静态称重下都没问题。现在用在一个饲料搅拌车上,四个称重传感器在车载的饲料罐下面,车里面装满饲料时,车在静止时转轴转动的情况下跳变有20KG以内。但是车辆在移动过程中跳变就很大了。特别是路况较差,坑坑洼洼比较厉害的地方,最大能出来200kg的波动。现在软件算法是将1秒内取到的重量进行排序。窗口滑动,滤出最大最小的共四个数,中间6个值取平均的算法。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还能把这个颠簸出来的误差做小一点么。

楼主:
 自己顶下!!!!!!!!!!!1

网友A(2018-05-24):
首先取决于模块的选型精度,其次在于模块的水平度,在取决于仪表的参数,比如是否零点正确,刷新速度是否正常,希望我能帮到你13626363198,随时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