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和陶瓷电容区别知多少

楼主(2016-07-05):
  电容之所以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关键就在于有一定的区别。不仅仅是材料,甚至在设计原理,工作原理和结构上都是有很多的不同。那么对于钽电容和陶瓷电容区别来说,有哪些呢?接下来就来针对这两种电容进行详细的分析和介绍。

  钽电容和陶瓷电容区别有哪些呢?先来介绍一下钽电容的特点所在吧。钽电容的特点是寿命长、耐高温、准确度高、滤高频改波性能极好。一般可以耐很高的温度和电压,常用于高频滤波。而陶瓷电容看起来有点像贴片电阻(因此有时候我们也称之为“贴片电容”),不过容量较小、价格也比铝电容贵,而且耐电压及电流能力相对较弱。

  钽电容主要是满足电流低频的滤波和稳压作用,直立电容和贴片电容的区别 无论是插件还是贴片式的安装工艺,电容本身都是直立于PCB的,根本的区别方式是贴片工艺安装的电容,有黑色的橡胶底座。作用主要是清除由芯片自身产生的各种高频信号对其他芯片的串扰,从而让各个芯片模块能够不受干扰的正常工作,在高频电子振荡线路中。

  贴片钽电容与陶瓷电容相比,其表面均有电容容量和耐压标识,其表面颜色通常有黄色和黑色两种,譬如100-16即表示容量100μF,耐压16V,贴片式铝电解电容拥有比贴片式钽电容更大的容量,其多见于显卡上,容量在300μF~1500μF之间。

  钽电容和陶瓷电容区别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在选购或者是更换的时候能够根据这些区别来判断是否可替代,不要随意替代,以免影响到运行的效果和性能的保障。

  转载文章请注明来源:易容网(www.mlcc1.com),电容_电阻_电感被动元器件查询、采购、供应链服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