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水进行恒温控制,水是流动的,其流速受泵的转速的影响,如何进行pid控制

楼主(2016-07-05):
现在的疑问是由于水是流动的,那么要使水的温度稳定在一个温度,在30-60度可调,用加热电源来控制温度,用pid控制,但是调节时间肯定会受泵的转速的影响,那么怎么样的控制逻辑是最优的呢?

    不是太明白当一个量的值受两个因素影响时该怎样控制

网友A:
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课题,快来投稿

网友B:
水泵是调速的?.....如果是恒速的,水的管路容器做好保温就行吧,控制精度要多少?管路多长?

网友C:
同求 大神们快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