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培训··

楼主(2016-07-05):
共 87页

…………

4. 通电运行检查

经过定期维护的变频器控制系统,必须进行通电试运行检查。

① 接好线路;

② 变频器接通电源

③ 测量输入电压是否正常(交流侧、直流侧)

④ 测量输出电压应不超过40V(变频器还未运行)

⑤ 给运行指令

●测量输出电压时不能用普通万用表,

● 速度上升时过电流:延长上升时间;

● 停机时过电压:制动电阻问题,经常过电压的考虑逆变模块故障或载波频率;

● 压频比不合适:U/f曲线选择。

……

网友A:
看看是否有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