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有3档的档位开关,怎么做?

楼主(2016-07-05):
要求指到 对应档位,档位指示灯会亮,求老师指到下

网友A:
1,2,3档,分别做画面,分层显示,连接3个变量,3个连接三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档,分别做画面,分层显示,连接3个变量,3个...

兄弟能不能具体点 这个我研究几天了没弄好

网友B(2017-02-04):
用3副图,做好后建库,一劳永逸。

网友C(2017-05-20):
  方法1,可以用动画按钮,最简单;方法2,可以用三幅图设置连接数值变量,可见度等。

网友C:
记得写脚本,图呢你在MCGS嵌入版中没有办法任意角度旋转,只能90、180度这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