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16-07-05):
我设计了一个机构,导杆和导套之间有弹簧连接,当推动导杆压紧弹簧时,该添加什么东西才能卡住压缩的弹簧。然后导杆不受力时,弹簧又恢复原样

网友A:
导套和导杆内部顶端设置一个凹槽,尺寸与弹簧的外径一致,这样即可实现。

若想进一步完善,可以在导杆上部设置一个较长的螺纹杆,从弹簧中传出到导套外部,用螺母固定,这样不但能够对弹簧进行限位,还能通过调整螺母实现初始位置的弹簧压力和导杆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套和导杆内部顶端设置一个凹槽,尺寸与弹簧的外径一致,...

如果是设置凹槽的话,时间久了或者弹簧压缩的次数多了,会不会就卡不住弹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导套和导杆内部顶端设置一个凹槽,尺寸与弹簧的外径一致,... 内容的回复!如果是设置凹槽的话,时间久了或者弹簧压缩的次数多了,会不会就卡不住弹簧了?

你可以做实验来验证使用次数或时间

网友B:
我对这方面也不太了解啊,帮不了你。

网友C:
条件不够明确,工作频率,条件等什么???

网友D:
太笼统了吧,弄个简图 看看

楼主:
这个就是导杆和导套,在这中间加个弹簧。使导杆压缩弹簧时,能卡住弹簧。

网友E:
看一看园珠笔结构或许对你有所启发,园珠笔按压出笔头方式与你所说的情况基本相似,可以拆开研究研究

网友F:
把结构图发出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