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故障zixun

楼主(2016-07-05):
请教各位大神  。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安川F7  75kw变频器 , 拆开单对电源板上电 、 直流电加到580v依然报警UV 欠压 。 看变频器监视母线电压558v 。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 请大神赐教 。后来装进去把所有的插头插上 依然如此 ,   请大家指点  先谢谢了  !

网友A:
欠压也是我们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主回路电压太低(220V系列低于200V,380V系列低于400V),主要原因: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可控硅三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其次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还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

网友B:
电压检测电路有故障主要测量驱动板上那几个电压检测电阻是否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