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E71-100读取二维码

楼主(2016-07-05):
现手上有一个项目,是用QJ71E71-100+交换机连三个扫码器,第一次用以态网,不知如何读取扫码内容,求大师指点。

网友A:
你是在那个环节卡住了,你不会一点都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那个环节卡住了,你不会一点都不会吧

我用电脑对PLC,扫码器都能连。但我用专用指令读扫码器的内容时没成功。PLC,扫码器IP和端口都设置了,不会错。

网友B(2017-07-06):
楼主,现在有没有把问题解决,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C(2017-09-01):
仔细查看qj71e71手册,选择合适的通信协议,专用指令。